[技术求助]
使用cap4测量频率,如何处理溢出

楼主(2012-09-19):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是有CAP中断吗?在中断里计数不就可以了

网友B:
由于是被动接收, 自动换挡恐怕很难实现.
但是要知道溢出了多少次, 却一点儿也不难, 开个溢出中断(在里面计数)就是了.

网友C:
使用溢出中断   应该不难

网友D:
使用一个新的变量存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