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能处理2M采样率的AD转换器吗

楼主(2012-09-19):
请问2M的采样率采样数据显示在液晶屏上,MSP430F149能处理吗

网友A:
液晶屏不管你采样数据多快,显示速度都是慢的,刷新速度可以控制,所以能处理来

网友B:
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MSP430的AD是没有这个转换能力的。
如果仅仅是显示转换数据,比如绘制成图形的形式,就跟数字示波器的显示原理是一致的,你存下一小段数据然后显示出来,如果做这个的话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C:
得看430的处理速度才能决定 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莫问题的啊,楼主自己实际的试一下的就知道了

网友E:
LZ,MSP430的AD是没有这个转换能力的。达不到这样的速率。
但是,外接2M的AD是可以采集2M数据的,关键在于怎么对2M的数据率进行处理,将2M数据像示波器一样存储然后再显示,是可以胜任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