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错误,希望有人帮忙解答

楼主(2012-09-19):
AN, ip, RS, ST, TI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um[0]" at my_uart_tx.v(89)

网友A:
多模块或多进程驱动同一信号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FLASH_A[7]" at led.v(32)
    用Verilog描述电路时,一个信号只能在一个进程中驱动,如果在多个进程中对其驱动的话将产生如上错误。解决方法为可以另加一个信号,通过在另一个进程中监视这个信号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B:
多个驱动信号,把链接num【0】的信号去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多驱动源,只剩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D:
路过 帮不上忙了

网友E: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um[0]" at my_uart_tx.v(89)
意思是:有两个以上赋值语句,不能确定“num[0]" 的值。
解决办法:把num[0]的信号的其中一个驱动源去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F:
感觉是多重驱动。查查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