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双口ram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我想用fpga实现一个双口的ram,有8位的数据和地址线,他们是共享的,分时复用,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读写冲突的问题怎么解决应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分时复用,至少有个使能引脚吧...

网友B:
使用en引脚,高为读取信号,低为输入信号

网友C:
楼上正解,使用使能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