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问题

楼主(2012-09-19):
我在工程里明明添加了DSP2833x_Device.h这个头文件了
“"example.c", line 1: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为什么还是显示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A:
路径有没有设置对,还有建工程时器件有没有选择对

网友B:
2楼说的不错!

网友C:
你的编译器提示未找到文件源   应该是你的地址不正确   再找找地址问题

网友D:
LZ,你的这个DSP2833x_Device.h头文件有没有放在建立工程时的那个文件夹中啊?如果没有放在在工程文件夹那肯定是要报错的,编译是查找自己新建的头文件只工程文件夹中查找,另外,不需要你在软件中进行ADD,只需在程序中用#include包含进来就行了,编译时会在工程文件中查找并ADD进来。

网友E:
把路径包含进去,你光添加了文件但是没有添加路径

网友F(2013-03-04):
你的问题应该是头文件的路径没有选择对,你可以Build options中查看一下你的头文件的路径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G(2014-02-26):
就是编译中.h文件的路径不对,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