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 这三个区别是啥

楼主(2012-09-19):
MSP430F425里面

1:基础定时器

2:16位ADC

3:16位定时器timer_A

三者区别是啥啊,,各自干啥的, 有什么逻辑关系之类?

网友A:
基础定时器,基础时钟中断,它是用基础时钟来作中断的,和你晶振有关。
16位ADC ,16位的模数转换器,对外部模拟信号进行采集转换成16位的数字量
16位定时器timer_A,16位定时器可用做定时,计数,捕获等

网友B:
1、就是指一般的定时器
2、ADC的16位是指转换结果为16位
3、16位定时器timer_A属于基础定时器之一

网友C:
1.基础定时器,basic timer1,主要是有两个作用,一是提供一个低频率的时间间隔,还有就是为LCD的刷新提供时钟。
2.ADC就是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16位表示转换结果的最大位数
3.TimerA,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跟基础定时器相比,功能更加强大,有4种操作模式,带有3个或5个CCR(捕获比较寄存器)等等~

网友D:
楼上说都不错,看看例程都能明白了!

网友E:
跟楼上学习了,楼主再试试历程的自然就知道是撒了啊

网友F:
大家回答的已经很详细了,我也再次学习了

网友G:
LS的说的很详细!又对430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谢谢LS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