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SelectMAP与BPI配置模式有何差别?

楼主(2012-09-19):
Xilinx FPGA SelectMAP与BPI都是并行配置模式,二者到底有何差别?

楼主:
Byte Peripheral Interface (BPI) is a parallel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in which the FPGA acts as the "Master" device. The FPGA controls the address pins and PROM control signals to read configuration data from a Parallel PROM (most typically a FLASH-based device.) This is different from SelectMAP mode in that SelectMAP mode requires addresses to be generated externally to the FPGA (by a CPLD or external microprocessor).
In BPI mode, the FPGA configures itself from an industry-standard Parallel NOR Flash PROM. The FPGA generates up to 24-bit address lines to access an attached parallel flash. The BPI interface also functions with Xilinx® Parallel Platform Flash PROMs (XCFxxP), although the FPGA’s address lines are left unconnected.

楼主:
Master SelectMAP:Ony for  Platform Flash PROM family XCFxxP.
Master BPI: Only for Platform Flash XL and the 3rd vendor 8bit or 16bit NOR Flash.

楼主:
1、两者都属高速并行配置模式。
SelectMAP是早期的FPGA两类配置模式之一,是相对于串行(Serial)配置而言的,与主串(Master Serial)和从串(Slave Serial)模式对应,SelectMAP也有主并(Master SelectMAP)和从并(Slave SelectMAP)两种模式。对于Xilinx Paltform Flash PROM,小容量的(1Mb-4Mb)XCF01S、XCF02S、XCF04S只能用于串行模式,而大容量的(8Mb-32Mb)XCF08P、XCF16P、XCF32P虽可用在串行模式,但为了提高加载速度,一般用在并行模式。
从Spartan-3E开始,Xilinx新一代FPGA增加了可使用第三方厂家生产的标准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和BPI(Byte Peripheral Interface) 接口Flash两种模式,但SPI和BPI只有主模式,且BPI分“主加”(Master BPI -UP)和“主减”(Master BPI-DOWN)两种模式,前者从地址0开始递增加载,后者则是从最大地址(3FFFF)开始递减加载,这也意味着使用BPI模式时,如果Flash容量足够大,可以同时在Flash中存储2个版本的FPGA程序。

2、Xilinx新一代超大容量 Flash XL-XCF128X(128Mb)即可使用SelectMAP(通常是Slave)模式,也可使用BPI(通常是UP)模式。

3、SelectMAP只有8bit,而BPI则有8bit和16bit。

4、 SelectMAP模式FPGA没有地址线与Flash相连,Flash内部使用FPGA提供的CCLK递增递增;BPI模式FPGA直接提供23位地址A0·A22给Flash,这样在BPI模式下,Flash除了可以存放FPGA程序,在FPGA程序加载运行后还可用来随机存储普通数据。

网友A:
谢谢分享,补充一点,XCFXXP较贵, SPI/BPI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