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一上电就导致电源一闪一闪,然后一会芯片就挂了

楼主(2012-09-19):
ULN2803  通过24V电源过10K电阻进入芯片,出去直接接继电器线圈,然后到24V。线圈电阻 3K  。板子已经做回来了,现在我把5V与24V接上后,板子的24V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然后ULN2803没一会就挂了,去掉芯片,供上电就正常。求高手解答,诚谢。

网友A:
莫非你8路继电器同事吸合,
灌电流太大了,把他灌死了?
先试试1路 或者2路正常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压根一路没用啊,我现在只要一给板子接上5V  和  24V的电源,板子的5V与24V的电源灯就闪个不停(板子上有2803时),然后过一会2803就很热,就挂了。如果把2803拿掉,接上电源两个电源的指示灯也都正常工作,MCU这个回路的控制也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所以请高手们帮帮忙,小弟从心里不胜感激。

提示,我加的双电源是临时测试,所以5V与24V电源是共地的。

网友A:
你自己分析下,光耦这样接,光耦未导通的时候 能保证2803 的输入脚都是低电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和用的是欧姆龙的G6D-1A-24VDC  线圈是3K  ,就算是8路全通也才不到100ma,2803不是500ma的灌电流,我用洞洞板测试这个电路时,到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出板后,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理说,我输入端的光藕单片机不拉低,他的回路根本通不了,那次边肯定也是不会通,2803的输入端应该是不通才对,只有我芯片拉低后,24V经过10K的电阻进入光藕4脚然后从3脚进2803,这样2803另一边接受灌电流。这个电路我是用洞洞搭过没有问题才做的。当时我测试是5V与12V,因为手头没有24V电源。但是这个应该不影响的,怎么就烧了呢,而且还让电源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绿框上的电路都是正常的,输入检测正常,232通讯传送程序正常,只要不放上2803,一切都好,其它引出的输出端子也能正常控制,程序运行也OK。就是一放上2803,两个电源的指示灯就都闪个不停,一会2803就热呼呼的,然后挂了。电路本来就是验证过的,不知道为什么制板出来就不行,实在是找不出问题,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光耦漏电,2803导通,过载。。

 建议2803输入端下拉。
 还有,下回贴原理图,直接贴图就行,不要用附件。

网友C:
原理图上看不出问题,另外就是分开供电看看,还有就是检查下看有没有封装弄错了,导致短路了。
如果PCB,即使2803有问题,也不应该影响到5V,现在影响了,就检查PCB吧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D3-D10焊反了,其实D3-D10可以直接去掉,2803内部有二极管了。

网友E:
9楼说的对,插件4007的正极应该连接在一起,可见反了

网友F:
真的是焊反了,直接看PCB上的丝印。

网友G:
看了你这题目就准备说续流二极管是不是反了,上周一块板子工人焊反了一个,现象跟你这一模一样。一闪一闪是电源短路保护。

网友H:
原理图没有错,不过是不是2803的输入电压太高了,关注一下,续流二极管焊反了

网友I:
:)这种板子第一次还是自己焊比较好,交给焊板子的人有时不靠谱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D:

好眼力!

网友K:
眼力真尖啊,佩服佩服

网友L:
人才呀,只有佩服的份了 !!!!!!!

网友M:
9# gx_huang 9楼看得真细啊!
LZ浪费几个二极管,还给自己添堵,以后设计电路用器件先好好看看Datasheet!

楼主:
感谢各位,我昨天晚上回去检察了一下,确实是焊反了。今天看到各位的大力回帖,心中倍感高兴啊,二姨家还是有很多热心人的。而且是8个管全部焊反了,不烧才叫怪事。都怪自己画封装的时候只是加了一个横线,然后一脑热就把横线记成正极了。回去看了一下,原来是用横线代表的负极。下回还是老实的画成二极管的符号,这样就不会再出这种低级错误的,今天早上了程序,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应该是接在一起的,不过因为布局的时候竖着放的,所以有的是向上的,有的是向下的。不过确实是接反了,而且是8个一起。当时画封装的时候用横线代表负来着,结果一脑热,当正了。所以昨天下午一连挂了我3个2803。下次还是画成符号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