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照明]求恒流驱动电源芯片

楼主(2012-09-19):
[LED照明]求恒流驱动电源芯片。
30W-150W

市场上一般都用哪些芯片?请前辈帮着推荐一下。

网友A:
我们有1-60W的恒流LED驱动芯片,效率高,自带高PF,精度高。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554910662

网友B:
大把的IC可以做
普通带PFC的电源,加上恒流控制就可以了吧
恒流,三极管,运放,偶可以做到,IC常用的有AP4313

网友C:
我们有驱动芯片,我司为台湾芯睿一级代理,可提供技术支持!如有需要请电联!谢S:18718935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