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后仿真出错

楼主(2012-09-19):
我做的一个模块电路是实现基带信号的滤波处理,即升余弦滤波器。采样matlab设计滤波器系数文件.coe,然后加载到FIR IP 核中,利用modelsim仿真,功能仿真完全正确,可是在后仿真的时候波形有很大的毛刺,拉宽波形可以发现在每一时钟到来后,滤波器输出的各位不是同时更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另外我调用DDS的IP核的时候,多位宽输出的时候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折腾两三个星期都没有解决,各位达人帮帮我吧,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帮顶

网友B:
毛刺正常,可以在板卡上验证功能。

网友B:
板卡中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在末级输出可以想办法,但升余弦滤波器后面还有其他模块,不解决这个问题后级应该会出错吧?我现在还没有做硬件,所以也没有办法看

网友B:
为什么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或许我是想当然吧,真心谢谢你啊,猴哥,刚来21ic,没想到猴哥是专家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希望能在这里跟猴哥多学点东西;P

网友A:
你是有眼不识五指山吧;P
回复 楼主:
猴哥被压很久了;P

网友B:
你是有眼不识五指山吧;P
回复 楼主:
猴哥被压很久了;P
引用 网友A:
被你?

网友C(2013-01-19):
怎么版主还没解决啊,快点更新啊

楼主(2013-02-25):
板卡做好了,验证了一下,问题还是存在,然后对输出用DFF拍了一下,就没有毛刺了,所以可以看出,即使是调用软件本身自带的IP,布局布线也不能保证总线中每bit都同时到达。教训深刻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卡做好了,验证了一下,问题还是存在,然后对输出用DFF拍了一下,就没有毛刺了,所以可以看出,即使是调 ...

:L本来就不能保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不能保证的。

原来如此~

网友E(2015-06-11):
引用 楼主:
板卡做好了,验证了一下,问题还是存在,然后对输出用DFF拍了一下,就没有毛刺了,所以可以看出,即使是调 ...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抓紧实施你的方法,先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