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Systick求救~~

楼主(2012-09-19):
使用Systick定时器作为延时,但是延时不对,10MS,实际通过示波器观察是30多MS,找了2天了,找不出原因,希望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下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54855-1-1.html
没细看附件,估计与这个是一样的问题。

8M晶振与25M晶振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啊~~

楼主:
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
第一:查看自己板子上面的晶振是8M还是25M的
第二:修改固件库里面stm32f4xx.h里面的
修改1:
如果是8M就改成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E_VALUE */

如果是25M就不用修改
修改2:

在main.h里面加如下:
/*8M*/
#if defined  (HSE_VALUE)
/* Redefine the HSE value; it's equal to 8 MHz on the STM32F4-DISCOVERY Kit */
#undef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endif /* HSE_VALUE */

25M晶振同理

第三,因为启动代码里面自动将SystemInit()函数添加进来,所以还要修改SystemInit()函数,根据自己板子的实际情况自己配置相应的system_stm32f4xx.c文件

楼主:
stm32f4_clockconfig.zip (961.65 KB, 下载次数: 254)    配置工具
DM00039457.pdf (498.72 KB, 下载次数: 224)   配置工具使用说明书

网友B(2013-06-22):
/************************* PLL Parameters *************************************/
/* PLL_VCO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 PLL_N */
#define PLL_M      8
#define PLL_N      288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define PLL_P      2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define PLL_Q      6

/******************************************************************************/

网友B:
顺着5楼的脚步,最后还需要修改这里,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先   顶一个

网友D(2013-08-18):
有没有基于寄存器写的呢?

网友E(2014-03-26):
引用 楼主:
配置工具
  配置工具使用说明书

很给力。以前F1的时候用过,一直没找到F4的

网友F(2014-11-04):
引用 网友E:
很给力。以前F1的时候用过,一直没找到F4的

您好,请问一下您那还有 Clock configuration tool 这个东西吗,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stm32f107的,刚学还不太熟,systick的定时不准的问题,25M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