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负载问题

楼主(2012-09-19):
我想驱动30V、1A的LED灯,用过4N60、12N60,但是温度都能到100度,是所选MOS管太小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是MOS管太小,应该选多大的呢?我是人新手,请大家帮忙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A:
贴图来看,也许你的参数要调下

网友B:
有没有加散热片呀,电源转换效率有多高呀,按理用个10N60就可以了,QQ1554910662

楼主:
用的是PT4107的LD调光,基本上到1A就开始烫手,没法儿摸了

网友C:
:funk:自己看一下你用的MOS的导通电阻多大就知道为什么那么烫了

解决方法:换低压大电流MOS,导通电阻mΩ级别。。。

网友C:
别忘了顺带看一下你的驱动波形。。。

网友D:
随便找个两块钱的75n75都搞定。偏要找高耐压的。
高耐压的MOS导通电阻都大。

网友E:
今天下午试过irf3205,是好多了,但是这只是1A电流,最终我要实现100W甚至以上的负载,不知道irf3205吃不吃的消。实再不行,多个irf3205一起用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F:
RJK0822和STB75NF75都有80A电流75V以上mΩ级别的管子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在参数上面。
这个是个buck的led驱动,楼主应该好好核算一下buck电感的参数。
另外,PT4207驱动能力有限,不能驱动12N60的管子,最好看看你的驱动波形如何?

楼主:
不好意思,好长时间没来了.
谢谢各位,最终还是用IRF3205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
5楼是正解,随便找个低耐压的管子就可以了。楼上的用3205太浪费了,这么点电流!!

网友I(2012-11-21):
:lo直接上个L3803S 就O了,上500W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