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负载太大,会拉低电源电压,求个限流方式

楼主:
电机负载太大,会拉低电源电压,求个限流方式
要求:超过3A就不再增加电流,哪怕转速为0    求图求指点  谢谢

网友A(2012-09-19):
最简单的串个自恢复保险丝吧……

网友B:
做个简易恒流源就oK了

楼主:
最简单的串个自恢复保险丝吧……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能长期这么工作吗?   能实现电流是连续的输出?

楼主:
做个简易恒流源就oK了
引用 网友B:

电阻发热问题怎么解决 小电阻大功率   信号太小 检测精度问题也不好解决  指点一二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56104&highlight=%E6%81%92%E6%B5%81%E6%BA%90
类似于这样的,参数自己改一改

网友C:
有限流的电路来实现这个功能, 这样的电路很简单, 就不上这个图了.
不过, 这个方式不好, 一方面电机的性能大大下降, 正常工作时,这个电路总也会消耗能量.
有个更好的主意.
在上电及其他大电流时, 用 PWM 来控制电机的功率开关, 以降低电流. 不过这个嘛, 说起来容易, 要做稳定它绝不容易

网友D:
限流可以做得到,就是担心限流后,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E:
参考这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24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