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PWM

楼主(2012-09-19):
我用28335的PWM口驱动IGBT,当时在PWM口与驱动器之间加了一个非门,求解如何设置PWM。我现在做的程序里,死区区域里总是同高电平的情况,我该如何设置????

网友A:
正常的驱动波形中, 死区区域里总是同低电平. 加了一个非门, 死区区域为同高电平 是正确的.

网友B:
28335PWM输出极性可以设置,仔细看芯片手册就是。

网友C:
应该是输出PWM波形极性反了。呵呵,。。

楼主: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
这个东西就可以改变他的极性

终于解决了

网友D:
寄存器设置应该都在应用手册里面吧

网友E(2014-07-04):
你在外面加了非门的话,出现死区高电平区域是正确的,你可以在死区逻辑设置那里,将死区逻辑设置成另一种死区互补就可以出来你想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