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工作一会就不工作了

楼主(2012-09-19):
stm32驱动LED灯一秒闪烁一次,刚开始的时候能正常工作,工作一会(大概30秒)过后灯就不亮了,歇一会过后再次上电,又能工作30秒左右后停止工作。

楼主:
怀疑是不是芯片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难道你程序受定时器影响,还是30S后你的系统电源出现问题了

楼主:
3L:在开发板上测试,程序没问题,用示波器观测电源纹波非常小啊

网友B:
应该不是芯片问题,感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LZ把程序贴出来看下

网友D:
不太像芯片的问题,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把点灯时程序的几个主要状态参数输出到串口,在PC机上安装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接收信息,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F:
芯片发烫吗?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G:
看门头沟

网友G:
中国终于要打日本了

网友G:
要开打了哦

网友H:
LZ如果怀疑是芯片问题,就应该用最简单的代码:

1.用HSI作为系统时钟
2.驱动LED灯一秒闪烁一次,延时不使用定时器,而只靠代码延时
3.驱动LED灯 直接通过限流电阻接LED的方式

最后,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需要查硬件:Vdd、Vss 引脚最好都接上。

网友I:
现在不是51时代了

STM32芯片内置了调试模块,要做系统调试是非常方便简单的事情

LZ你调试过代码吗?为什么30S后LED不闪烁了?是死机了?复位了?死循环了?一直进中断?芯片进入了什么状态?这都是很好看到的,不要光看灯闪猜测么。

网友J:
一般的,程序问题,如果侦察方向错了,就破不了案了。

网友K:
调试一下代码

网友L:
这个其实很好查找问题原因的

网友M:
用软件仿真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N:
不要动不动就说芯片有问题,这个几率比起程序和设计问题要小的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