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和I2C再发一帖

楼主(2012-09-19):
之前的帖子是想知道多个从机地址相同,主机写数据到多个eeprom能否成功的问题。
将ack判断改成了延时函数,这个尚未测试。

再问一提:
烧录器烧录eeprom(24cxx)是如何保证烧录的数据是正确的?难道是烧进去再读取出来,逐个字节对比吗?

我的目的是高效的、可靠的完成多个eeprom一次性烧录,听起来很像是烧录器了。请大家多提意见建议。

网友A:
你说的对,就是烧进去再读出来,
而且是逐个字节对比的。

市面上有些i2c开关,可以实现多个相同地址i2c器件的操作。

楼主:
你说的对,就是烧进去再读出来,
而且是逐个字节对比的。

市面上有些i2c开关,可以实现多个相同地址i2c器件的操作。
引用 网友A:

逐个比较效率太低,不是和我的应用场合;
I2C开关?相同地址的I2C设备?如何解决双向应答的操作?不会和我上面说的发送了写操作后,并不是去读ACK,而是延时实现的?

网友B:
校验的时候不逐个比较还能怎么样?真想不到别的办法。
单字节读写的时候,从机的ack是可以不用理会的,至少到现在我没发现过问题,但那个应答的时钟还是必须的。
连续读写的时候没测试过,理论上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注意翻页的问题。所以咱操作i2c都是单字节操作,慢是慢了点,省事。
看你的描述就是做个i2c编程器。
是我的话会优先考虑用模拟开关来扩展,省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怎么能不理会从机的ACK?比如单字节方式写多个字节进去,写一个字节有个烧写时间,芯片不响应,手册一般给的是最大10ms烧写时间,不判断ACK就只有傻等10ms,实际上用判断ACK的方式,基本上1ms就可以写下个字节了。

网友B:
是的,不判断只有延时等待,看了以前咱以前写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读很快的,远比写要快

楼主:
校验的时候不逐个比较还能怎么样?真想不到别的办法。
单字节读写的时候,从机的ack是可以不用理会的,至少到现在我没发现过问题,但那个应答的时钟还是必须的。
连续读写的时候没测试过,理论上也是没问题的,但是 ...
引用 网友B:

我采用页操作,很快。
模拟开关我也想过,效率太慢,用IO模拟多了I2C并行操作,这个效率会很高。读操作就要单个操作要稍作些改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能不理会从机的ACK?比如单字节方式写多个字节进去,写一个字节有个烧写时间,芯片不响应,手册一般给的是最大10ms烧写时间,不判断ACK就只有傻等10ms,实际上用判断ACK的方式,基本上1ms就可以写 ...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给了写操作的最大时间是5ms,是不是写单个字节和写整个page的理论最大数值都是5ms?

网友E:
不懂想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C:
操心这个不如操心工人的操作,你多做几台,只要工人的手不停就完了。。

网友F:
你怎么没考虑过一个ARM上百个I/O,可以同时烧多少个IC……
还有FPGA几百个I/O……
搞一排几十个插座,随机放一个IC,过一会LED绿了表示完成,LED红了表示失败……

楼主:
你怎么没考虑过一个ARM上百个I/O,可以同时烧多少个IC……
还有FPGA几百个I/O……
搞一排几十个插座,随机放一个IC,过一会LED绿了表示完成,LED红了表示失败…… ...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是这样搞的,不过没有这样极端,10个I2C同时工作

楼主:
操心这个不如操心工人的操作,你多做几台,只要工人的手不停就完了。。
引用 网友C:

一个烧录时间9S,摆放也要时间,下载启动也是要过程的,如果20一个,一分钟3个,一小时180个,一批几万个,工人要不停的忙,也要几天几夜。

网友G:
找卖IC的人代烧也可
用扩展肯定好过线与的I2C模式,这种模式出错了无法检测出来(ACK也没法检验,还不能读取数据做校验)
自己做,最好做能自动放IC,记得二姨上有过一个烧录工装的帖子,好像是匠人的帖子吧,气动控制

网友F:
还没见过哪一种型号的24cxx需要9秒编程时间……

网友F:
不是吧,记得这个系列最大容量就AT24C1028,128KB的……可能又出新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