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里有PIC16F636 仿真头,AC162052这型号

楼主(2012-09-19):
请问那里有PIC16F636 仿真头,AC162052这型号,急用,问过的都要2周时间?

另加个问题:EM烧录器UWTR,能不能烧录EM78P156芯片,需要另外是接口卡对吗?型号是什么?

网友A:
PIC16F636只能在官网订货,但个人建议别买这些调试头,616很简单的东西,DOWN程序到芯片看结果就是了。

EM78P156的问题,请找EMC帮你解答,EMC侵犯过PIC的知识产权,你到PIC问EMC的问题,可不是好主意吧?

网友B:
很多人只用串口下载(这个PIC好像不行)、调试,可以串口打印输出结果,不见得一定要跟踪调试啊。

网友A:
pic的ICD方式就类似串口调试,但因为老型号的20PIN以下芯片过去考虑IO口有限,所以需要用一个芯片转接一下。

俺连串口也懒得用,直接下载看结果,结合适当的软件仿真,调试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B:
pic的ICD方式就类似串口调试,但因为老型号的20PIN以下芯片过去考虑IO口有限,所以需要用一个芯片转接一下。

俺连串口也懒得用,直接下载看结果,结合适当的软件仿真,调试效果也非常好。 ...
引用 网友A:

请问”适当的软件仿真“是什么软件?

网友C(2013-06-08):
AC162052是不是可以调试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