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吸收回路

楼主:
开关管前端有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如何来选取? file:///C:\Users\HuJP\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2632313\QQ\WinTemp\RichOle\BXS@_6KH6RQ1Q]SYMNEWGFN.jpg谢谢

网友A(2012-09-19):
至上而下,第一个是RCD吸收回路,具体什么作用,度娘RCD吸收;
第二个,是IC辅助供电绕组的整流管。。。

网友B:
想问什么问题呢?
小功率ACDC最常见的电路了,吸收也没啥啊,就是选好几个参数,确保滤去管子开关尖峰以及尽可能损耗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开关管门极前端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开关管门极前端的二极管,与电阻并联的,它的作用与选取?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加速关断

网友C:
反激电路中 使初级线圈中的能量更多的传递到次级

网友D:
高频变压器(?)前边的RC是什么作用?二极管又是干嘛的?这是隔式离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