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路由器额定输入电压12V,实际用13.8V电源可否

楼主(2012-09-19):
鄙人路由器的电源坏了,我修理了一下,最后其输出电压最低只能稳定在13.8V(之前我没有专门测过电源输出电压),再降输出电压就不稳定了,而我的路由器额定输入电压12V,那我这个13.8V电源能不能用呀?会不会烧路由器呀?大侠提点意见。

PS:我修好后曾冒险一试,路由器工作正常,但就试了几分钟马上断电。问一下如果长期工作会不会对路由器有影响?

网友A:
芯片一般都工作在3.3V甚至更低,所以内部一定有DC-DC。
所以13.8V 在99%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你要保证输出的电压是稳定的13.8V。
因为的你电源坏了,要是再继续变高那么。。

网友B:
LZ要保证13.8V能稳住。
不放心,就串二极管降压再接到路由。。。

网友C:
就我所接触的路由器客户中,路由器里面第一级降压DC-DC的最高输入电压至少都会选择24V的,只要不超过这个耐压就没问题。

网友D:
放心使用,
如果不放心,拆开路由器,沿电源输入短 找到DC DC 看下型号,查看手册,就知道输入电压范围了。

网友E:
放心用好了,实在担心则串联2个二极管。

网友F:
“再降输出电压就不稳定了”
“试了几分钟马上断电”
从以上两点来看,10之89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