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ing

楼主(2012-09-19):
#include <string.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string dd;

return
0;
}
xlC -o test test.cpp -I/usr/include
"test.cpp", line 5.16: 1540-0040 (S) The text "dd" is unexpected. "string" may be undeclared or ambiguous.

用#include <string>
就报找不到的错。哎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C++的头文件命名跟C有点不同,就是不需要“.h”。在C++中string类的头文件就是<string>,你用<string.h>那肯定要错啊

网友B:
需要加 #include <iostream> C++标准程序库声明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的 std名字空间里的.
只要用到了 C++提供的类 或者STL都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网友C:
2楼正解,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LZ需要再学习一下C++的相关基础知识

网友D:
很基础的C++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