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数组删除问题

楼主(2012-09-19):
现在在删除以下类型的指针数组遇到问题。

假设有三个类:
class Duck;
class SuperDuck1: public Duck;
class SuperDuck2: public Duck;
代码问题如下:
int
* duck[3] = {new Duck(), new SuperDuck1(), new SuperDuck2()};

// delete [] duck;    //  出错啦,原因是? 我理解是delete[]会将一段连续的内存删除,所以对这种情况同存溢出。

for(int i =
0; i <
3; ++i){ // 这样删除就正常。
    delete duck;
}

这种类型的指针数组,还有没有其它的删除方法呢?

网友A:
duck本身是数组,不是用new申请的空间,因此不能delete
duck内部存放着三个使用new申请的空间的指针,这三个指针可以delete

网友B:
关于指针的问题,我还是顶一下的,顺便学习下的

网友C:
我也顺便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