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二极管的使用

楼主(2012-09-19):
虽然这个问题比较菜,但稳压管确实是一直没能用好,求教。
今天在电路输出端口接了一个稳压管,见下图,输入端为5.2V,接了一个3.3V的稳压管,稳压管阳极到地接的是一个100ohm的电阻,当输入端不接电阻时,输出为5V,接一100ohm电阻输出为4.2V,如何接才能稳压到3.3V呢?稳压管的稳压的电流要求是什么呢?请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短路R51就是3.3V了
电流要求不是一句话能说得了的

楼主:
根据这个数据手册,1N4728的电流在1mA到276mA之间它应该就能正常稳压吧?
那不接R50,R51取值在20ohm到5K之间应该就行了呀?
这个到底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B:
R51短路
Izmin+Io<(Vin-3.3)/R50<Izmax

网友C:
若输出为4.2V,那么(Vin-4.2)/R50=10mA
10mA×R51+3.2V=4.2V

所以应该短接R51

网友D:
去掉R51
R50 最好要有 限流电阻 调整R50的数值来控制电流
R50 如果是100欧话 (5.2-3.3)/100=0.19A =190mA

网友B:
去掉R51
R50 最好要有 限流电阻 调整R50的数值来控制电流
R50 如果是100欧话 (5.2-3.3)/100=0.19A =190mA
引用 网友D:

过于激动,多抖了个0

网友D:
谢兄弟指出,我说我怎么感觉数值有点大呢。。。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将电路改了过来,确实是这样,不过这样的话电路的频率特性就变差了,上MHz后信号发生畸变。我想再请教一下,稳压管适用于哪些场合呢?谢谢!

网友E:
小负栽电源。。
保护,。
恒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G:

频率高了,得考虑 二极管的极间电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