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C转换时间的疑问

楼主(2012-09-19):
看了文档介绍,文档ADC部分关于转换时间,附件1说ADC CLK为56M的时候为1US.......
但是附件2又给出了另外个转换时间的公式....
  这两个说明是不是有点矛盾?附件1说了CLK为56M的时候转换时间为1US啊...
求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这个没有矛盾的,14MHZ是指STM32在12位精度上的最大ADC时钟,而ADC时钟是从内核时钟分频的,若内核倍频到72M,那么72M分频到最接近14MHZ只有6分频了,6分频后ADC时钟是12M;ADC转换的总时间是采样保持 + 转换时间 = 14个周期,转换时间便是14/12M = 1.16us > 1us,而内核时钟为56M或28M时,分频后刚好是14M,所以转换时间反而是1us.

楼主:
好的,理解了。谢谢3楼朋友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