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貌似很简单的问题,谁来回答一下!

楼主(2012-09-19):
电烙铁在焊元器件时,烙铁头和器件之间会有火星产生!这是怎么回事?
放电回路是怎么产生的?
需要更换专业的电烙铁吗?

网友A:
毫无疑问,你的元件再放点,通过烙铁头,对地放点。
你这个元件应该是大电容,大的电解电容。
你焊接前应该对其放点,否则你的板上其他元件会遭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楼的回答很正确

网友C:
很明显是刚通过电,就去焊接,
建议还是先拿螺丝刀短路放电

网友D:
漏电的烙铁。

网友E:
呵呵  烙铁没有接地

网友F:
我记得有一回2200uF电容我拿螺丝刀短接,直接把螺丝刀烧个大缺口,就像电焊一样

网友G:
同意六楼的

网友H:
经常被电容电到:Q

网友I:
这个很常见吧,反正我之前的板子每当坏了,拆器件的时候都会遇到。
有大电容。。

网友J(2013-06-06):
电容没放电

网友K:
一用灯泡进行放电,要不就利用烙铁的插头直接与电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