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用ir2110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mos管子H桥,准备用ir2110驱动,但是ir2110适合输入信号时PWM的,如不是PWM信号,ir2110的自举升压会失败,造成管子不通,现在问题是,控制信号有时是静止的,也就是说电机只正转不调速会很长时间。
  这样ir2110就没法自举升压了。想在加一个电源,这个电源要高于mos管的最高电压,将这个电压加到ir2110的VB端,理论上应该可行,但查了很多资料没有那么用的。
  听一下用过这个芯片的意见,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不知道LZ的控制器是什么。驱动简单为好,越复杂的电路越容易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如果是单片机之类的,在算法上限制一下,哪怕最大占空比是99%都能保证良好的效果。很容易。
或者干脆用集成的NMOS和PMOS半桥。不存在任何问题。就是贵一点。比如BTS系列的。

网友B:
“也就是说电机只正转不调速会很长时间”,你不会把pwm开最大吗?速度基本跟最大一致了,达到效果就行(不必要全开),这么点差别可以忽略的。。差了一点又不会死,不必要死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