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精确定位

楼主(2012-09-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有光栅吗

网友B:
速度和精度都是相对的。

机械手移动时,可以在开始移动时用较高的速度,计算快到目标位置时,降低速度以保证定位精度。

网友C:
看看伺服电机

网友D:
伺服电机,闭环控制
使用S曲线,或者梯形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