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l里,已知长轴和短轴,如何画出一个椭圆?

楼主(2012-09-19):
因为外壳是椭圆形,因此PCB要椭圆的形状,已知长轴和短轴,如何画出一个椭圆呢?或者能不能画出来呢:谢谢先。

网友A:
让结构画个DXF文件,然后导入 这样最方便

网友B:
可以的,在VIEW工具栏里就有啊,先打开,把它放在上面,再用椭圆键就可以了,再就是在放置十字光标的时候按TAB键,设置你的长轴和短轴就行了,在双击或者单击(看你的键盘怎么设置的)就可以了,放置完了之后它还会自动提醒你放第二个。

网友C:
放置圆形焊盘,设置X轴和Y轴长度,再点击,OK。

网友D:
导入CAD文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