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2052 PCA 捕捉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我的问题是:采集数据比如50个数据,中间会有几个频率值不对的情况。
if( cap_tar==0)
        {
   ///CH=0;CL=0;
         C16BIT.CH[1] = CCAP0L;
         C16BIT.CH[0] = CCAP0H;
        }
如果将PCA的计数器清零,采集的数据的就可以正常的。但是因为还要用到PCA 软件定时功能,所以不能将计数器清零。请帮我找一下问题是在哪里?应该怎么更正。

#include "stc20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PCA */
sbit EPCAI      =   IE^6;
sbit PCA_LED    =   P1^6;                 //PCA test LED
uchar idata SERSEND[16];
uint   L_cnt = 0;
uchar Send_count;
bit   Ready;
uint cap_tar;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long  getfr;
unsigned int Fre_range=800;
uint value,T1K_LOW,T1K_HIGH;
union                 // 4-byte?LONG ????
  {
   unsigned long  Result;
   uint   C16BIT[2];
   uchar   CH[4];
  }C32BIT;
union                 // 2-byte?uint ????
  {
   uint   Result;
   uchar   CH[2];
  }C16BIT;
void  Set_Parm();
void  RS232(void);
void PCA_isr() interrupt 6 using 1
  {
   static bit FLAG;
   if (CCF0)                            // PCA模块0捕捉中断入口
    {
     CCF0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if( cap_tar==0)
        {
         C16BIT.CH[1] = CCAP0L;
      C16BIT.CH[0] = CCAP0H;
        }
         cap_tar++;
      C32BIT.CH[2] =CCAP0H;
      C32BIT.CH[3] = CCAP0L;;
      C32BIT.CH[1] = L_cnt;
      Ready = 1;                             // Enable
}
   if(CF)                         // PCA溢出中断入口
    {
     L_cnt ++;                    //PCA计数器溢出的值
     CF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if (CCF1)                      // PCA模块1中断入口
  {
      CCF1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T1K_LOW=12000-T1K_HIGH;     // 占空比的值计算
      if (FLAG)
      {
        FLAG    = 0;
        PCA_LED = 1;              //
        value   = value+T1K_HIGH;
     CCAP1L = value;           // First
        CCAP1H = value >>8;       // Second
       }
     else
       {
        FLAG = 1;
        PCA_LED = 0;             // PWM???
        value=value+T1K_LOW;
     CCAP1L = value ;         // First
        CCAP1H = value >>8;      // Second
       }
     }

  }

void main()
  {
    T1K_LOW  = 1480;                 // ????,???????(?=12000)
    T1K_HIGH = 10520;                 // ????,???????(?=12000)
    CCAP1L   = T1K_LOW;
    CCAP1H   = T1K_HIGH;
    Set_Parm();
    for(;;)
     {
       if (Ready)
        {
       count = C32BIT.Result - C16BIT.Result;
   if(count>12000000)   ////定时器1S到采集频率
          {
            L_cnt=0;
            getfr=cap_tar;
            cap_tar=0;
           }
           if (Send_count == 0)
           {
        SERSEND[1] = getfr;
           SERSEND[2] = getfr>>8;

           }
    Ready = 0;
    }
   }
  }

void Set_Parm()                             // 程序初始化
{
   TMOD     = 0x21;                         // T1???????, T0?8????????
   SCON     = 0x5c;                         // ??????:MODE3
   PCON     = 0x80;                         // SMOD = 1
   TH1      = 0xf3;                         // ????/9600BPS
   TR1      = 1;                            // T1??(1=??; 0=??), ????????
   AUXR     = 0x00;
   SCON     = 0x40;
   REN      = 1;                            // ???1????
   CCON     = 0x80;                         //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 PCA timer stop running
                                            // Clear CF flag
                                            // 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CL       = 0;                            //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3;                         // 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Fosc/2
                                            // 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CCAPM0   = 0x11;                         // PCA module-0 capture by a negative tigger on CEX0(P3.7) and enable PCA interrupt
   CCAPM1   = 0x49;                         // PCA module-0 capture by a negative tigger on CEX0(P3.7) and enable PCA interrupt
   CR       = 1;                            // PCA timer start run
   IPH      = 0x80;
   PPCA_LVD  = 1;                           //PCA中断优先级高
   EPCAI    = 1;
   ES       = 1;
   EA       = 1;
}

void RS232(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串口接收发送中断
  {
   uchar RS232CMD;
   uchar i;
   if (TI)
{
  TI = 0;
     Send_count --;
     if (Send_count > 0)
      {
       for (i=0; i<Send_count; i++)
       SERSEND = SERSEND[i+1];
       SBUF = SERSEND[0];
      }
  return;
}
   if (!RI) return;
   RI = 0;
   RS232CMD = SBUF;
   if (RS232CMD == 0x05)
    {
      if (Send_count == 0)
      {
        SERSEND[0] = 0xFF;
        Send_count = 3;
        SBUF = SERSEND[0];
      }
    }
}

网友A:
用好硬件捕获, 就不应该出现精度问题

网友B(2012-12-04):
关键是怎么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