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解答

楼主(2012-09-19):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avr/interrupt.h>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la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nsigned char num=0;
int main()
{
EICRA=0X02;
EIMSK=0X01;
sei();
DDRC=0xff;
DDRD=0XFC;
PORTD=0X03;
while(1)
{
  PORTC=display_code[num];
}
}
SIGNAL(SIG_INTERRUPT0)
{
_delay_ms(10);
num++;
if(num==10)
num=0;
}
用Atmega128写的,有一个警告,proteus仿真时数码管只显示1,按键时不发生改变

网友A(2012-11-07):
猜测你的中断没有发生,而你提供的程序也不知道你用的那个IO输入按键,建议检察案件中断

网友B:
既然用了仿真,你就跟着程序一条一条的看,要不就去搭实物。

网友C:
改成下面这样,具体解释上百渡查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um=0;

网友C:
而且在中断里延时不好,改成这样好一些

while(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0 = 0;
  PORTC=display_code[num];
  if(num0!=num)
  {
    _delay_ms(10);
    num0 = num;
  }
}
}
SIGNAL(SIG_INTERRUPT0)
{
num++;
if(num==10) num=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