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小功率管的光衰问题

楼主(2012-09-19):
最早我发现光衰严重的是直径10mm、子弹头、8度射角的白光LED,这款LED性能真不错,亮度能做到15万mcd,用9颗LED就能达到矿灯的照度要求,距一米远处照度能达到1200LUX,而且光斑很大,要比大功率LED做的150mm直径的光斑大一倍以上.
主观上认为,小功率LED,加的电流小,每颗才20mA,因此没什么热量,光衰也就会小.实际上完全想错了,此LED的光衰大得不得了,查其原因,主要是用了ITO技术,这是台湾的芯片,为了提高亮度,这家台湾公司用了ITO技术,亮度上去了,但光衰就很大了.
那么不用ITO技术的其它小功率LED的光衰如何呢?深圳有一家介绍我用共晶技术,说他们这共晶LED的光衰很小.而且他们这管能加大电流,用在30mA上.我没敢用这么大的电流,我还是老老实实恒流在20mA上.结果仍是大失所望.通电720小时,光衰就有10.7%,最后通点了3000多小时,光衰达65%,比原来暗多了.
还有一种双芯片的管子,应该光衰小吧?一颗LED里装两片芯片,每片应该是20mA,两片应该可加40mA,但是为了得到小光衰,仍加20mA,或加30mA.我用这种LED做了一只灯泡,恒流在33mA上(每个芯片16.5mA),结果通电了400多小时,光衰就达55%.
从此改变了我对小功率管的看法.做照明灯千万不能选用小功率管.
为什么小功率管的光衰会这么大呢?有的说是其热量包在胶粒内散不出来;有的说是荧光粉问题;有的说那透明胶粒也会衰减的.还有厂家说根本问题是导热不好,同样的ITO技术,深圳有一家用此技术做成的贴片LED,其光衰就很小,说是解决了导热技术.
不知各位高手在使用小功率管中有没有发现此类问题?

网友A:
小功率LED光衰一般比较严重   我用过台湾的公司做的  提高电流  光衰更严重   在实验室里点了一个月  与新的对比   光衰很严重   我现在想将驱动电流降低   看看  使用恒流源试试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温度原因
   小功率LED的封装小   散热不行   所以才会出现光衰   再试试

网友A:
这个问题  我发现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解决   唯一能做的就是换供应商    换了几家都不行   呵呵

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B:
什么灯都是有光衰的,这个避免不了的

网友C:
跟楼上的了解下光衰方面的知识的啦,很不错的啊

网友D:
这个光衰好像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E:
光衰也就能量损耗吧,这个事不可避免的,只可想法减少的

网友F:
主要还是散热功能不太理想,所以才导致的光衰

网友G:
LED的发光效率是由芯片的发光效率和封装结构的出光效率共同决定的

网友A:
补充一点知识点

LED光衰是指LED经过一段时间的点亮后,其光强会比原来的光强要低,而低了的部分就是LED的光衰. 一般LED封装厂家做测试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25℃的常温下),以20MA的直流电连续点亮LED1000小时来对比其点亮前后的光强.

光衰计算方法
  N小时的光衰=1-(N小时的光通量/0小时的光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