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速?

楼主(2012-09-19):
是这样的,我现在需要提高FPGA内部工作频率,但是不能加寄存器,算法也没法优化,该怎么办?
以各位的高手的经验,做区域约束和时序约束能提高多少?

网友A:
能提高10%最多。我觉得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些都是高手做的,我等低手够纠结的了~~
猴哥啊猴哥,指点指点吧

网友A:
指点什么呢?

网友B:
靠约束提高不了多少的
一般提升fmax的方法是插入流水线
或者修改算法缩短组合逻辑的路径
或者更换速度等级更快的芯片

网友C:
还能提升更多吗?有什么方法?

网友A:
还能提升更多吗?有什么方法?
引用 网友C:
不能了。

网友D:
分成多个模块做不行吗?

网友E:
可以把一个模块的程序 分到多步去试一试

楼主:
靠约束提高不了多少的
一般提升fmax的方法是插入流水线
或者修改算法缩短组合逻辑的路径
或者更换速度等级更快的芯片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些都不能,工具属性也设到最优,怎么办?
区域约束行吗?我发现效果反而不好。

网友F:
建议优化代码   这个方法最管用   使用优化算法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这些都不能,那说明FPGA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那么你可以考虑去联系IC设计的公司专门帮你定制做一个ASIC
但是我不太相信,用尽这些方法还是达不到你的时序要求
或者我觉得你可能陷到死胡同里认为某些东西必须得那样不能改
但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是可以修改和优化的。
你可以把你要做的东西提出来,然后大家帮你看看哪里可以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这些都不能,那说明FPGA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那么你可以考虑去联系IC设计的公司专门帮你定制做一个ASIC
但是我不太相信,用尽这些方法还是达不到你的时序要求
或者我觉得你可能陷到死胡同里认为某些 ...
引用 网友B:
有些观点同意,有些不同意:)

网友G:
路过学习了,优化方法真没有看到过呢

网友H:
我也来学习,关注结果,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