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看这个PCB封装 尺寸对不对

楼主(2012-09-19):
STM32F103-VFQFPN36 的封装,按照资料手册的尺寸(52页)将封装画出来的。Protel 99 SE 画图。 请大家帮我检查一下。不胜感激。
总感觉不太确定。特别是外围框的定位。
附件为封装截图,还有封装库文件和数据资料手册。

楼主:
大家帮检查下吧。
画这样的封装总是底气不足。有失败史啊。

网友A:
四角的八个引脚距离似乎需要修改一下。

楼主:
3# 还是西门

网友A:
我做的封装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享下呗。 感觉主要是 两相交排 焊盘 的定位关系不好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那种 电源接插件(PWR2.5)吗? 不好画,有的画也共享下呗。
感激不尽。

网友A:
是这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库文件能共享下么?

网友B:
画得肯定不对啊,四个对角的焊盘隔那么近。按尺寸图画都画错啊,把原点放在中心,设好焊盘的大小,然后慢慢定位,修改方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该封装已解决。画起来不应手啊。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这种圆孔的,里面向操场跑道形状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搞个大概的图上来啊,这样光说,不好判断啊!!!

网友C:
用cad画出来,再导入protel,要多精确有多精确。

网友D(2016-01-20):
四个角的距离太近了,似乎是尺寸输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