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下SDRAM裸机跑飞求解

楼主(2012-09-19):
使用ADS调试SDRAM裸机配置,每次执行bl Main的时候都会跑飞,程序时根据网上找的,我有对照看应该没问题。求大神帮帮忙,搞一个晚上了。
下面是汇编的启动代码:
MEM_CTL_BASE EQU      0x48000000
SDRAM_BASE EQU      0x30000000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bl  disable_watch_dog              ; @ 关闭WATCHDOG,否则CPU会不断重启
    bl  memsetup                       ; @ 设置存储控制器
    bl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    ; @ 复制代码到SDRAM中
    ldr pc, =on_sdram                  ; @ 跳到SDRAM中继续执行
on_sdram
    ldr sp, =0x34000000                ; @ 设置堆栈
    bl Main
halt_loop
    b   halt_loop
disable_watch_dog
    ;@ 往WATCHDOG寄存器写0即可
    mov r1,     #0x53000000
    mov r2,     #0x0
    str r2,     [r1]
    mov pc,     lr     ; @ 返回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

;    @ 将Steppingstone的4K数据全部复制到SDRAM中去
;    @ Steppingstone起始地址为0x00000000,SDRAM中起始地址为0x30000000

    mov r1, #0
    ldr r2, =SDRAM_BASE
    mov r3, #4*1024
Steppingstone
    ldr r4, [r1],#4     ;@ 从Steppingstone读取4字节的数据,并让源地址加4
    str r4, [r2],#4     ;@ 将此4字节的数据复制到SDRAM中,并让目地地址加4
    cmp r1, r3          ;@ 判断是否完成:源地址等于Steppingstone的未地址?
    bne Steppingstone   ;@ 若没有复制完,继续    韦东山 向后跳,我改为向前跳1f
    mov pc,     lr      ;@ 返回
memsetup
  ;  @ 设置存储控制器以便使用SDRAM等外设

    mov r1,     #MEM_CTL_BASE      ; @ 存储控制器的13个寄存器的开始地址
    adrl    r2, mem_cfg_val        ; @ 这13个值的起始存储地址
    add r3,     r1, #52            ; @ 13*4 = 54
save
    ldr r4,     [r2], #4           ; @ 读取设置值,并让r2加4
    str r4,     [r1], #4           ; @ 将此值写入寄存器,并让r1加4
    cmp r1,     r3                 ; @ 判断是否设置完所有13个寄存器
    bne save                         ; @ 若没有写成,继续    韦东山 向后跳,我改为向前跳1f  ads不识别?
    mov pc,     lr                 ; @ 返回
;.align 4                           ;这里没有什么改动,真接删除可以吗?
mem_cfg_val
   ; @ 存储控制器13个寄存器的设置值
    DCD   0x22011110     ; @ BWSCON
    DCD   0x00000700     ; @ BANKCON0
    DCD   0x00000700     ; @ BANKCON1
    DCD   0x00000700     ; @ BANKCON2
    DCD   0x00000700     ; @ BANKCON3
    DCD   0x00000700     ; @ BANKCON4
    DCD   0x00000700     ; @ BANKCON5
    DCD   0x00018005     ; @ BANKCON6
    DCD   0x00018005     ; @ BANKCON7
    DCD   0x008C07A3     ; @ REFRESH
    DCD   0x000000B1     ; @ BANKSIZE
    DCD   0x00000030     ; @ MRSRB6
    DCD   0x00000030     ; @ MRSRB7

END

网友A:
在AXD下打开混合模式,把汇编和反汇编的代码放上来看看bl Main对应的反汇编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说明代码装载没有成功,很大的原因是SDRAM还没有配置读写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