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如何得到稳定的12V电压

楼主(2012-09-20):
现在电路电池是12V的,实际充满是12.7V,随着用电时间电压渐渐降低,而传感器是12V的,所以需要一个稳定的12V供电。如何才能得到稳定的12V电压呢???谢谢

网友A:
电流不知道你要多少,可以试试用LM3481,LM5022这样的升降压芯片来做

网友B:
单单BUCK可能不行,12V可能还要将一点吧,可能要BOOST-BUCK,

网友C:
什么传感器?不能允许0.7V的误差吗

网友D:
用个升降压的电路,不明白可以问我

网友E:
LS的powerserves是免费的吗:D

网友F:
用三端稳压器7812试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建议LS还是赶紧去TI版块学习一下DC to DC讲座,尤其线性稳压那一节LS要重点学

网友G(2012-10-28):
7812的输入电压一般都需要高于12V,因此,这种应用场合还是使用一些SEPIC的DC/DC,比如:LM5022
http://www.ti.com/product/LM5022
http://www.ti.com/tool/pmp7305

网友H(2013-05-24):
用电池?…估计电流不大!另找个6V电池串起来、再接7812!…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