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调节电路——求助

楼主(2012-09-20):
(无正文)

楼主:
2# forgot 有高级一点的方法么?导师要求用单片机控制调节灯光亮度,比如PWM,我看了一些LED驱动芯片,比如SSL2101,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啊??

网友A:
有啊,用SN3355(貌似是)就可以调节灯光亮度,PWM调节可以用控制器控制,电路简单比较好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4# 伍戈123 没有你说的这个器件啊SN3355??

网友B:
是单颗的LED呢,还是LED灯串?
用PWM调节
你的电源是什么?几伏?
简单的调亮度 单片机PWM 调节LED的电压,取反馈电压给单片机。

楼主:
6# jjjyufan 不是那种单片机开发板上的小灯,是照明用的LED灯,交流220V供电,想用PWM来调节,PWM由单片机提供,这样的话中间需要一个LED驱动芯片,我不太清楚这种芯片(比如SSL2101)该如何使用?

网友C:
我司可提供技术支持!谢S:18718935822 QQ:1192295366

网友D:
如果只是简单的调光的话,用BP2808就能做了

网友A:
错了,是SN3350 5# 790953623

网友E:
自己用PWM实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