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一块板子 运行不同的程序 问题

楼主(2012-09-20):
分布式系统有5个相同的板子 但是运行着不同的程序,现在想把这些程序整合到一起,通过板上的拨码开关选择板子要运行什么程序,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按理应该不难。
如果拨码开关在程序运行期间保持不变,就很容易:
if(拨码开关位置=1)
  code1();
if(拨码开关位置=2)
  code2();
...

楼主:
2# IJK 但是我每个工程都很大,寄存器配置,变量,初始化,中断函数都有差异,你是说每个地方都加上 if判断? 没有那种能够根据拨码来加载不同程序的方法吗? 刚接触嵌入式,这方面不太懂

网友B:
可以参考IAP例程

五个程序使用独立的LINK文件编译,链接到五个不同地址,上电的时候根据开关位置,配置中断向量表,跳入相应程序。

拨码开关连接到外部中断,发生事件时,重新配置中断向量表,重新跳转程序。

楼主:
4# 香水城 好的 我去研究研究 有问题再来请教 3q

楼主:
4# 香水城 用iap的方法搞定了,不过现在板子的flash容量还不够,下一版换大容量的:handshake

网友C:
LZ这解决问题的速度够快的

网友D:
LZ这解决问题的速度够快的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香主的功劳

网友E:
4# 香水城 用iap的方法搞定了,不过现在板子的flash容量还不够,下一版换大容量的:handshake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如何解决的,分享一下

网友F:
能说说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
都不分享下呀,真小气!

网友G:
回复 网友F:
4L都说的那么清楚了,还要怎么分享?

网友H:
嗯, 二楼的办法最容易实现, 但是多一些软件开销, 如果涉及相同中断号有不同的中断处理已经其他资源共享问题, 那就推荐 4 楼的方案, 这是彻底的相互独立. 但是状态转换显得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