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16PIN cy8c21223烧录不成功

楼主:
第一次接触PSOC,烧写总是不成功。后面把PIN7和PIN9连接的元器件取下来后偶尔成功一次,但大多数都是FAIL。我看MiniProg ISP需要5个管脚,但这种16PIN芯片没有XRES脚,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2012-09-20):
这种芯片没有 XRES 管脚,Miniprog1 通过拉低VDD 来reset 片子, 所以烧写片子的时候不可以给板子上电。
另外我你烧写的时候JP7最好断开,然后移除 R7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如下图配置烧写程序!

Power  (50.9 KB )

楼主:
已解决,学习了,谢谢!
开始也想到了把JP7连接的光耦及R7移除,但偶尔成功一次。后面接一块只焊接了芯片的PCB,成功率高一点,但也很不稳定。
最后看到3楼贴图上Clock Speed 是1.6MHz,于是想到我的编程器到线路板中间的转接线太长,缩短到10cm后一切正常,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我是最典型的顽固型减肥了,从小学6年级到大学毕业,一直就没低于130斤过。一直在和肥胖做斗争。今年我终于成功了,喝的是我妈妈帮我在乐。购时尚网Q Q: 8-7-6-931865买的〖NE 减 肥 茶 〗。2个月减了23斤掉。我想一定也适合你。t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