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不准

楼主(2012-09-20):
STM32F103VBT6  TIME2定时器不准,比如定时500ms,实际是1s进中断,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时间只差一点,有可能是一个系统问题

差这么多,只可能是配置问题,比如时钟源的配置,定时器的配置等等

ST有TIM的定时中断例程,详述了计算公式,你看过吗?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STM32F103VBT6的参数

网友C:
这个也相差太悬殊了,看你的时钟源配置,定时计数有没有给对

楼主:
//定时器2 定时250us的初始化,请高手指点,根据公式算的 ,有错吗?
void Time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DeInit( 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599;//;//35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

    TIM_ClearFlag(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开定时器中断

    TIM_Cmd(TIM2,ENABLE);   //使能定时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太激动啦,终于有人回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