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89C52控制PC的CPU风扇。

楼主(2012-09-20):
初学,想用89C52对CPU风扇进行调速控制,顺便弄明白PWM与定时器。想问各位大神们几个问题。
1、3Pin和4Pin风扇的第三根引脚是测速信号输出,上网查了说这根引脚要上拉才能连接51的IO口,想问VCC=5V时应该接多大的上拉电阻?如何计算出来的?
2、上图右边的3Pin风扇的PWM控制中,9013的基极为什么要串联1K的电阻才能接51的IO口?
3、上图左边的4Pin风扇的第4根引脚是PWM信号输入,这根引脚可以直接连IO口吗?如果不能的话电路应该怎么接?

网友A:
上啦电阻一般10K 够了
1k 限流
接个上啦10k电阻

网友B:
1、上拉3.3K~10K
2、R3为限流电阻
3、PWM信号需经滤波放大等处理才能驱动风扇

楼主:
谢楼上两位。
另外,
3# forgot
能给个PWM信号滤波放大处理电路的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过。
你的意思是51IO口输出的PWM信号用10K的电阻上拉就能直接输入风扇的第四个引脚了?

网友C:
没的听说过另一个脚是测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