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

楼主(2007-08-31):
我有4块板 其他俩块正常这俩块就显示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我有4块板  其他俩块正常这俩块就显示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

网友B:
硬件出问题呢

网友C:
除了硬件出问题,还有下载电路不稳定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譬如下载线过长

网友D(2007-11-17):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建议楼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排查:
1.所用下载电缆的驱动程序是否完好,换条电缆试一下
2.各个管脚是否按照数据手册连接(比如TCK可能要用1K电阻下拉)
3.电源供电是否稳定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2012-09-20):
电路里面并联在晶振两端的LRC 起什么作用?去掉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不知道加这个电路的作用何在,请大牛们指点。

网友E(2013-08-30):
这是个晶振串联谐振振荡电阻。晶振在三次倍频上起振,LRC是在抑制晶振的基频频率。否则输出的是16MHZ,而不是48MHZ的频率的。
同时22PF的匹配电容偏大,不利于晶振的起振,且输出频率应该是偏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