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一个问题,大家来解释下

楼主(2012-09-20):
单独拿出一个二极管用万用表量了下导通压降为0.16V,但是在电路板上通电的情况下,我再量导通压降变成了0.28V,这是为什么呢?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A:
万用表电流小,没有完全导通
电路板可信

网友B: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彻底晕倒,二极管的压降指的饱和压降,也就是说二极管饱和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压降,饱和导通的意思就是必须由一个电流,且这个电流必须大于二极管的启动阀值。

你肯定上学时没有好好学习模拟电路!!

网友:
为何不在上电后直接量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呢?这个不就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么。

网友D:
二极管并无“饱和压降”一说
二极管导通压降不是一个准确数值,可随其电流不同而不同
不同方式测得0.16或0.28都是它的导通压降

楼主:
呵呵。。。话不多说,谢谢各位,看一下应该是一样的。这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我们公司的人误导了我,之前他们就单独拿出来测的。当时也没多想想。现在看来差距蛮大,下次不能这么测了。

楼主:
YEWUYI,我怎么就没看见过手册上有标有二极管的启动阀值电流呢?你给贴出来看看可以不,让我长长见识。

网友E:
规格书上一定有IF-VF曲线,看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D:
也不是人家误导
人们都有一个粗略大概的说法,锗管0.1或0.2;肖特基0.2或0.3;硅管0.6或0.7,大家都很习以为常

网友F:
模电书里大部分情况都是用固定值。
只有在讲PN结的时候涉及到了。

网友C:
二极管并无“饱和压降”一说
二极管导通压降不是一个准确数值,可随其电流不同而不同
不同方式测得0.16或0.28都是它的导通压降
引用 网友D:

个人不认可这个说法,习惯说的二极管压降多少V,例如硅管0.7VDC,本身就已经潜在隐含了饱和导通的要求,脱离了二极管饱和导通谈二极管压降没太大意义,因为那完全是个不定值。

网友G:
纠结于几个汉字的意义不大,那个意思明白就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改一下如何:

二极管的压降指的是二极管阈值电压,也就是说二极管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压降, 二极管导通的前提就是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大于阈值电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小于阈值电压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极小。相反,当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大于阈值电压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随电压的增加非常迅速地变大。因此,二极管电压大于阈值电压时,二极管的电流变化巨大,但电压变化微小。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改一下如何:

二极管的压降指的是二极管阈值电压,也就是说二极管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压降,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小于阈值电压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极小。相反,当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大于阈值电压时,流过二 ...
引用 网友H:

个人认为,这个和教科书一样的描述经常会让初学者糊涂,总体来说,二极管导通时是一个电流型器件,而不是一个电压型器件,其两端是因为电流所以有电压,而不是有电压所以有电流

楼主:
其实,虽然是个简单问题,但我这人 就是喜欢“纠结”。t.jm说纠结于几个汉字意义不大,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汉字的表述就是给人以传达信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心领神会,一开始都是要关键的汉字的引导。如果说错了就是误导。其实这也折射出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认真的对待每件小事,严谨的表达学术问题。有点夸夸其谈的样子呵呵。。我就是这么想的。

YEWUYI的说法,我大概应该有点理解了。像不亦心说的看看规格书上的曲线,大致应该明白YEWUYI的意思了。感觉XMAR的描述不太对,个人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意,不同意也不行

网友I:
个人认为2楼说的对

不知道二极管是否是电流器件。一个简单的模型,当二极管加的电压超过 阈值电压 时,一个增加的小电压都引起电流巨大的变化,没超过 阈值电压 时,一个增加的小电压引起的电流非常小。 用这个特性把二极管做钳位用。

网友J:
最权威的应该就是二极管datasheet里面的V-I特性曲线啦

网友K:
V-I特性曲线是指数曲线

网友I:
楼主,别同意yexuyi了

“个人认为,这个和教科书一样的描述经常会让初学者糊涂,总体来说,二极管导通时是一个电流型器件,而不是一个电压型器件,其两端是因为电流所以有电压,而不是有电压所以有电流”

二极管,是因为两端电压超过了它的阈值电压,才会有电流。电流有多大,简单的模型,是回路的电压减去二极管的阈值电压后,除以电路的阻抗得到的。如果你要严谨,还有个方程就是楼上说的指数方程。这时候的二极管电压不是个定值,要根据I_V方程计算,只是指数关系的导数的很大,简单说就是小电压就可以引起大电流的变化,所以一般认为二极管导通后电压不变。

网友L:
嗯,讲得不错,又重新学习了~~~~~~~~~~~~~·

楼主:
icecell同学 ,yexuyi的非常前辈的人物,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你说的这些,只是表象。你没看到本质。你再看看吧

最近我比较敏感别人说“简单说,坦白说”等字样,非常讨厌,你复杂说,隐含的说我都能接受。

网友M:
前面有人说了,看UI曲线,最终理解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C:
icecell同学 ,yexuyi的非常前辈的人物,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你说的这些,只是表象。你没看到本质。你再看看吧

最近我比较敏感别人说“简单说,坦白说”等字样,非常讨厌,你复杂说,隐含的说我都能接受。 ...
引用 楼主:

呵呵,俺是模拟白菜,如果别人说的有理,也可以听听,不能因为我在BBS里面混的时间长就迷信,别人说的都是给你的参考,重要的是自己的理解并解决问题。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复杂的说,二极管IV曲线没有公式,都是曲线拟合

隐晦的说,每只二极管都是独一无二的,同只二极管在不用温度下也是不同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复杂的说,二极管IV曲线没有公式,都是曲线拟合

隐晦的说,每只二极管都是独一无二的,同只二极管在不用温度下也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I:

别弄太复杂了,再严格说下去,就和硅片晶圆面积相关了,甚至和掺杂的浓度相关了,呵呵,对初学者来说,这些太复杂了,能看懂V-I曲线就足够。

网友N:
你们讨论的是以下两个东西吗?

和这个:

网友D:
臆想一个“饱和压降”再造一个“阈值电压”竟能让人崇拜不已
楼主在10楼提问见识过了么,还想弄明白问题的话,请见32楼参数表 。

网友O:
翻译啊翻译

网友I:
回复 网友D:

32楼的图和我说的有区别么?只是对数图

阈值电压是臆造?呵呵,二极管是半导体器件,楼上有位兄弟提到了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半导体掺杂后,需要一定的电场获取足够的能量跃迁,跨过带隙才能导电,这个临界能量(电场)一般叫做阈值。有兴趣可以查查不同原子,就是不同材料的这个值。这个值和原子,温度,以及掺杂有关。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不严谨,说是曲线拟合的拐角电压可以么?

至于参数表,我说过,这是曲线拟合。实际中并不是获得了足够的能量就能跃迁,有个概率在里面,这个是量子力学,我学的也不好,也丢了很多年。就是你见到并不是两条折线,而是曲线在里面。楼上一个兄弟提到指数,就是那半部分的曲线拟合。

这张表对应用工程师有意思,对设计工程师有意义么?这么复杂的计算,都是交给计算机迭代计算。

网友P:
1、看一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吧,这才是正道。
2、每一个晶体管器件都是有杂散性的,不可能每一个都是确定值,而是一个范围。

网友D:
楼主,我查了一下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外半导体手册,在二极管器件参数中依然没有找到诸如“饱和电压”以及“阈值电压”的参数,就连名称相近的也没有。

网友Q:
电流不同,压降也不同

网友R:
饱和压降即导通压降

网友S:
回17楼:
"......是因为电流所以有电压,而不是有电压所以有电流"——实在是不敢苟同。

从直流或低频电流上讲,电压是状态量、电流是过程量。肯定是先有状态才有状态的变化即过程。从常识上讲,先有电荷的流动才有 ...
引用 网友H:

电压是电荷变换的结果吧。

网友A:
简单事,搞得好复杂

楼主:
YEWUYI,拜托,你别总是强调初学者,我都成了老学者,你也不用左一个初学者,右一个初学者的。
ICECELL,你的复杂说,隐晦说,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隐晦。也就是个换汤不换药罢了。好歹我也学过微电子。你可以再复杂点。

还有最后面一位,就这么一个简单问题,这里牛人这么多, 都达不成共识,可悲可叹!
还有匪夷所思那个前辈,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说不好。不说了。

网友K:
从二极管的电流公式分析 PN结(也包括肖特基势垒结)的伏安特性可以用公式: IF = IS0·{exp [q·VF / (k·T)] - 1} 来表示。式中,IF为正向电流,IS0为反向饱和电路(理论上反向电压无穷大时候的电流),VF为结压降,q为电子电荷,k为波尔茨曼常数,T为绝对温度。
VF为结压降, 25°时=26mv

网友D:
45楼想说明什么

网友T:
什么管子0.3V不到就导通了?

网友K:
45楼想说明If是可以通过公式计算的。

网友D:
45楼公式告诉我们,从一个极低电压如26mV@25℃开始,二极管电流即开始从零以指数率增长
在线性坐标中V-I特性曲线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拐点。为应用方便,常粗略地将这点成为“导通电压”
这个电压以材料和结构大致可有:锗0.1~0.2V;肖特基0.2~0.3V;硅0.5~0.6V
这个电压在实测中会有成倍的差异,而令初学者困惑不解
对这个电压的认识,建议逐步加深认识,不要抢先。
先是用于判断极性与优劣;再是区分构成材料;然后再是参数意义,非线性,温度系数等。
“什么管子0.3V不到就导通了?”
根据以上,通常意义讲就是锗管和肖特基,严格意义上讲大于0.026V都就导通了
对这个0.26V知道就行了,暂时还用不到。主要是材料结构专家去做基础研究
作为电路应用,更多的是要了解并明确二极“管”(不是结)参数手册数据
32楼给出一个典型手册数据表。有关正向特性只有一个“最大正向压降”——主要用于整流电路计算
首先判断它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第二当电流较大时其压降可从0.45~0.90V相差一倍
本主题还提到2个正向电压:“饱和电压”和“阈值电压”
由于所有手册没有查到,不知道其定义及测试条件,无从论及
只是,三极管有个“饱和压降”,场效管有个“阈值电压”
个人认识,希望能够达成共识,并对初学人有所帮助

网友U:
明白电压与电流的大概关系就好了

网友:
测试条件不同,VF变化的,好好看技术文档

网友V:
什么二极管啊,到通电压这么小

网友V:
我用的4148电压0.4

网友W:
通过的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