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的布线,求指点

楼主(2012-09-20):
不知道该怎么布线,怎么样才不会构成环路,上下层会形成环路吗,求指点

楼主:
agnd是从左上角开始的

网友A:
没事的,最后背面铺下地就OK了
都是些电解电容的地

网友B:
如果考虑信号地之间引起信号共模串扰的因素, 那还得看原理图来确定最好的连接关系

楼主:
不是说模拟的都要单点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