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跑RTX,配置NVIC要跑飞

楼主(2012-09-20):
我在main函数中运行NVIC_Init,可以配置中断,但是如果我在任务进程里运行这个函数,就会HardFault_Handler

网友A:
要问什么呢

楼主:
我想在任务里面修改NVIC优先级,怎么做?

网友B:
试试:
任务里面先关中断,再修改NVIC优先级

楼主:
用__set_PRIMASK关吗?

网友C:
在启动rtx之前配置NVIC,否则会进入硬件错误

网友D:
单步仿真,看看到那个地方跑步下去!

网友D:
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用的库文件和你选的芯片不一样,这样配置硬件就会出错,但是编译没有问题的!

楼主:
9# 快乐小小鱼 库应该怎么选?我把NVIC函数用在启动OS前,就能配置中断,但是在任务中配置就是不行

网友E:
NVIC寄存器,必须在特要模式下执行,在用户模式下,会出现HardFault。

网友F(2012-11-20):
你的任务可能工作在非privilege模式,改一下rtx_config.c中的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G(2013-02-26):
我的也是编译没有错,一运行就到硬故障那去了,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H(2013-05-28):
引用 网友C:
在启动rtx之前配置NVIC,否则会进入硬件错误

果然。。。

网友I(2013-07-28):
呵呵,好好看看不完全手册吧.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J(2016-04-25):
您好,我想问你下,RTX中外部中断还用不用写任务配置优先级啊~外部硬件中断按理来说是优先级最高的不需要配置的啊~直接初始化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