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通关断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MOS管开通正常,关断缓慢是什么原因,电路如图

黄色信号线是test1 测试点,蓝色的是test2 测试点,MOS管的驱动用的隔离的电源。
开通是正常的,但关断下降到基本上是黄色信号线的峰值时,就开始缓慢下降。
请了解的帮忙解释下,如何解决。

网友A:
这问题是由驱动电路造成的.
蓝色的 test2 测试信号有问题. 下降沿没有快速地回复到地.
特意找来TLP250 的手册看了一下.
选型没有问题, 这个器件控制 MOSFET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的问题估计就在 R36 上面. 太大. 考虑取 30欧姆 试试. 根据测试效果再做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一开始也考虑到是R36的问题,但我后来直接把它拿掉,然后TLP250的输出不接MOS管的G极,我直接测MOS管的信号,发现是完整的矩形信号,上升和下降都是每延迟的,就是接到G极后就会有一段延迟

网友A:
抱歉, 我看错了你的图纸了. 图上 TLP250 画反过来了.  TLP250 的电路没有问题. 510 也不能改小. 20R  的驱动电阻差不多了. 这个延迟应该是 TLP250  的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
可以考虑中间用 功率三极管对 或MOSFET  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B:
C15拿掉
R35  并联一个泄流二极管      IN4148/IN4448

楼主:
5# zhang_2000 我现在的改进方法就是这样的,但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C:
MOS管的驱动问题!
虽然MOS管得输入阻抗很高,但是输入门极电容很大,在高速开关时,必须在门极加很强的驱动才能改善电容的影响。

网友D:
MOSFET 有很大的电容

网友E(2012-10-26):
在MOS管的G端和地串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F(2012-12-07):
充电电流采样接法有问题

网友G(2013-05-02):
电路图不完整,可能和你的光耦供电有关,
1:你可要看到控制电路的示波器图,20V,降到10都很快,10V到0V就很慢,而恰巧这个时间是MOS管关闭的电压。
2:和ZD1,ZD2有关,去掉ZD1,ZD2估计就正常了。

网友G:
想明白了。是因为ZD1,ZD2的关系,因为管子没关闭,电压通过ZD1返回到控制电路,导致关断慢。

网友G:
还有MOS_gnd ,source_gnd,有点压差,导致MOS管关闭有问题。

网友H(2014-01-02):
ZD1和ZD2也不能去掉,这两颗是用来做静电保护用的。没有这两颗管子,MOS很容易坏。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用的是TL494前级驱动,当时我的好象是驱动电压有点问题,记不太清了,但是波形和你的是一样的,MOS不能完全关断,当时只是做着玩的,没有记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N MOS管最好是在地端接S, PMOS就用在D接VCC
楼主的情况是发过来使用。 该用P MOS的地方用了 N MOS.

应该是PMOS就用在S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