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太大,生不出HIX文件,求解决方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20):
你的KEIL是评估版的吧?去下载个**版的

网友B:
将部分变量定义成

char idata xyz....

楼主:
我用的是**版的,

网友C:
data=130。如果你的单片机RAM只有128,还是看看代码中哪些变量可以优化

网友:
是你的编译方法问题
建议在红色的地方改动一下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函数没调用,keil的overlay有时候很烦躁的。

网友E:
什么平台,生成的是HIX文件?

楼主:
照6楼的改,生成的文件多了好几十个字节

楼主:
我有几个函数没用,应该没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256的

网友:
照6楼的改,生成的文件多了好几十个字节
引用 楼主:

编译的方式不一样 , 单片机访问内存的方法也不一样
因此多出一些字节是正常的

但是无论如何至少也让你能编译通过

网友F:
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优化一些变量,没必要的变量不要放全局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

网友G:
xdata = 0 ,楼主还有空间可以用。

网友H:
如果芯片内部有1K的xdata,那根本不是百十个idata可比的

网友B:
注意data与idata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