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可靠性测试?

楼主(2012-09-20):
开发了一个板子,能在PC控制下输入、输出数字量。
想检查它的可靠性,不知从何入手,有大侠给点提示吗?
谢谢

楼主:
我想到一个办法是这样的:架子上装两个电磁铁,它们在电路板的控制性轮流吸引一个铁球。假设板子出错,磁铁没有正确吸引,铁球就掉地上了。
但是这个方案要求有比较好的磁铁。

网友A:
模拟各种边界条件!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