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dz60 s19文件反读问题

楼主(2012-09-20):
量产了一批板子,发现有异常,所以想反读MCU内的s19文件,和生产文件做对比,那位高手知道如何反读freescale的DZ60如何反读出S19文件?请教了。

网友A:
S19文件其实很好解释的. 找份描述书用VC写一个不难

网友B:
下到CPU内的目标文件不是一般都是Hex或Bin吗

网友C:
S19与HEX一样,只是一种文本文件,回读出来的就是BIN文件,

LZ可以将S19也转换成BIN然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