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临界段与看门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0):
向各位大侠请假一个临界段与看门狗的问题

__asm
  {
  MRS tmp,CPSR   //幅值CPSR到tmp
  ORR tmp,tmp,#0x80  //将tmp与0x80或之后送给tmp
  MSR CPSR_c,tmp
}

SelSector(14,14); // 选择扇区
EraseSector(14,14); // 擦除扇区
BlankCHK(14,14); // 查空扇区

SelSector(14,14); // 选择扇区

RamToFlash(dst,src,no);  // 写数据到FLASH

__asm
    {
     MRS tmp,CPSR
     BIC tmp,tmp,#0x80
     MSR CPSR_c,tmp
    }

如上面一段代码,如果在临界段里面发生了看门狗溢出,软件会立刻复位吗?还是等到出了临界段才进行看门狗复位?

网友A:
临界段里面,ARM的IRQ中断是被禁止的,所以只需要确定你的看门狗溢出后是否为IRQ中断模式,如果不是该模式那么这临界段的对看门狗不管用。

网友A:
通常在看门狗模式寄存器里可以设定当溢出时是否直接产生复位或者产生一个IRQ中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