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防控制系统供电问题

楼主(2012-09-20):
一个安防系统,供电由12V适配器供电,再外挂一个12V的铅蓄电池。如何让这两者兼容工作?
1.铅蓄电池是一直挂在系统上的,需防止过充。
2.当适配器没电时即停电了,铅蓄电池工作,时间长了,还未来电,这时就会出现铅蓄电池欠压的情况,需防止蓄电池过度欠压,小于10V,系统最好能自动关电。
3.两者都在时,如果铅蓄电池被拔掉,系统要能检测到。
4.两者都在时,如果电源适配器被拔掉,系统也要能检测到。
5.适配器没电后,蓄电池供电,蓄电池电放完后,系统不工作,当适配器来电后,需给蓄电池充电。

此电路如何设计?
我考虑用窗口电压比较器,当是没实现以上全部功能。电路图如下:

问题1.在于高低门槛电压怎么确定?
    如果是用适配器电压分压得到(网络为12VD分压),那么在适配器被拔,蓄电池耗电过多时,此电路检测不到蓄电池欠压。
    如果由12VCC分压得到,那么蓄电池电压降低时,UL同样降低,不能作为参考电压,也就检测不到欠压状态。
问题2.蓄电池只能充电到12V,一般蓄电池充满电为13----14V之间,这不是一直充不满么。充不满也不能确认到底充了多少电进去了,会不会系统停电时,用它供电,一会就没电了?
问题3.WM9435的V_battery网路和XF050的V_battery网路不连在一起的时候是可以检测蓄电池拔电插上的状态的,但是这不能给蓄电池充电了。当连在一起,V_battery一直处于门限电压之间,不管插上电池还是不插上电池,没有状态变化。

楼主:
蓄电池是接在3J4上面的

网友A(2012-10-20):
用电压检查芯片,如HT7044A等芯片,对两个电压进行欠压检测和充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