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过孔怎么盖绿油

楼主(2012-09-20):
过孔怎么盖绿油、是不是在gerber文件里把soldermask里面的过孔给勾上

网友A:
不需要那么麻烦。
过孔放via就盖绿油。
过孔放pad就没绿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不行、放的是via一样没盖绿油、是不是需要给PCB厂说过孔盖绿油

网友A:
我们这样就行了。
你可能要和PCB厂沟通。

网友B:
这个要自己提,跟PCB厂提要求